请大神进来鉴别真伪!

楼主:
今天做实验烧了to-220ac封装二极管 型号rhrp30120,120v30a的,左面直插二极管是10A10  10A的,右边是5408 3A的,请专家鉴别都是真的吗?
很好奇心强右拆了一个三极管型号C3998,1500V25A,发现晶片挺大但是发射机引线太细了就一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红圈圈起来的是发射级引线

楼主(2017-10-29):
最后一张引线照片看上去特别粗是因为图片放大了,其实很细

网友A:
从新品的管脚、标志特别是外包装上才更容易判别真假。

网友B:
这根丝在管子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承受标称电流,厂家设计的时候考虑过的.
你不能说实际应用中拿那么细一根金属丝就能做10A导线.毕竟封装内不存在氧化问题,不存在空气散热问题,金属丝的热量是靠封装材料导走的,远比空气快多了.
而且厂家还要考虑到二极管短路后如果有很大电流的话这根金属丝必须能烧断.

网友C:
厉害啊,还能拆了,我对这种一窍不通,帮顶帮顶,也想看看大佬们怎么分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