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7-10-29):
在使用controlsuit例子timed_led_blink,当进行仿真时,会出现不能打开文件的错误提示,求大神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你使用ccs直接打开controlSUITE安装目录下的工程   编译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如果拷贝出来  那么它会找不到一些文件      需要你在工程属性下从新设置搜索路径

网友B:
楼主这个报错是什么?

网友C:
版本不能匹配吧。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哪个芯片的例程?

网友E:
文件错误提示什么了吗?

网友B:
是软件不能打开吗?

网友C:
可能高版本的文件。

网友D:
现在网上的例程有很多可以参考的。

网友E:
是缺少什么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