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被定义在0x1fff8500位置上

楼主(2017-10-29):
我用的是如下写法,但始终被定义在0x1fff8500位置上,请问这是啥问题,谢谢。
uint16 ADC_sample[2048] __attribute__((at(0x1fff8000)));

网友A:
怎样在指定的RAM区间定义一个大数组

楼主:
是的,是的

网友B:
个人觉得 f1虽然是低端,但是入门学习很合适。

网友C:
可以热插拔。

网友D:
这就让用户在使用外接设备时,不需要重复“关机将并口或串口电缆接上再开机”这样的动作,而是直接在电脑工作时,就可以将USB电缆插上使用。

网友E:
携带方便。USB设备大多以“小、轻、薄”见长,对用户来说,同样20G的硬盘,USB硬盘比IDE硬盘要轻一半的重量,在想要随身携带大量数据时,当然USB硬盘会是首要之选了。

网友F:
标准也统一

网友G:
对,大家常见的是IDE接口的硬盘,串口的鼠标键盘,并口的打印机扫描仪,可是有了USB之后,这些应用外设统统可以用同样的标准与个人电脑连接,这时就有了USB硬盘、USB鼠标、USB打印机等等。

网友H:
可以连接多个设备。

网友I:
嗯,USB在个人电脑上往往具有多个接口,可以同时连接几个设备,如果接上一个有四个端口的USB HUB时,就可以再连上;四个USB设备

网友J:
是的,以此类推,尽可以连下去,将你家的设备都同时连在一台个人电脑上而不会有任何问题(注:最高可连接至127个设备)。

网友B:
大家总结的不错,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