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哪位大神用过stm32CubeMx来配置定时器触发AD转换?

楼主(2017-10-29):
哪位大神用过stm32CubeMx来配置定时器触发AD转换?

楼主:
ADC1的配置

楼主:
自己添加的代码如下,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我是用DMA将采集到的数据传到一个地址空间中,再用串口发送出去,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目前采集的是直流电压。

网友A:
采集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