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6989单片机的I2C总线的上拉电阻问题请教

楼主(2017-10-29):
MSP430FR6989的I2C总线可以使用内部上拉电阻,而不接外部上拉电阻,可以吗?

我手上有一块MSP430FR6989的LaunchPad,它引出的I2C总线接口是P4.0和P4.1,但是没接外部上拉电阻,是不是表示:可以使用P4.0和P4.1的内部上拉电阻给I2C总线用。就是:P4REN |= (BIT0 + BIT1);P4OUT |= (BIT0 + BIT1);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反正我是外加了的

网友B:
标准的I2C是要求加上拉电阻的,最好外部加上。

网友C:
楼主的想法很新颖,很有创意。
但实际是没人这样使用的,datasheet上也没有说这样用;相反,手册里说需要接上拉电阻。所以只能自行验证能否这样使用了。
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建议有可能使用上拉电阻(或电阻匹配等)的地方,尽量在设计阶段都预留出来,即使以后不使用,空出来不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不可以,这个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E:
IIC的驱动能力不足,需要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F:
如果没有内接上拉电阻悬空时电平不确定

网友G:
一般不行,上拉电阻的大小,取决于输出接负载的需要

网友D:
外接一个10K电阻。

网友E:
你是准备驱动什么iic芯片?

网友F:
上拉电阻(10k)可以解决。

网友G:
一般的内部上拉电阻的电流也不大。

网友H:
正常的I2C都是外界上拉电阻。

网友I:
楼主是要驱动什么电路?

网友H:
选择一个5-10K电阻即可。

网友I:
如果iic芯片的驱动电流比较大,不能满足要求 。

网友J:
没有外接上拉电阻,可能电流比较小。

网友K:
不接上拉电阻,驱动不行。

网友L:
有一些单片机内部的上拉电阻可以使能,这样就省去了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M:
再加上拉电阻也可以。

网友L:
上拉电阻允许的最大值跟上拉电压、电流、分布电容都有关系

网友M:
单片机内部上拉电阻能力有限

网友K:
内部的上拉电阻电流不够大。

网友N:
有内部上拉电阻可以不外接。

网友O:
msp430的上拉不起作用

网友P:
加上上拉电阻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内部的上拉电阻的驱动也可以。

网友O:
I2C的还是需要外部上拉电阻的。

网友P:
以前使用的msp430驱动EEPROM也是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Q:
有内部上拉电阻可以不用外接的。

网友R:
外接上拉电阻没有问题

网友S:
可以购买现成的模块,直接调用。

网友Q:
只有能够驱动就可以

网友R:
正常使用iic的时候都要使用上拉电阻。

网友S:
现在的芯片一般都需要外接电阻。

网友T:
内部上拉电阻也可以。

网友U:
正常来说都是加了电阻的。

网友U:
内部上拉电阻电流不一样大。

网友V:
模块上没有自带电阻吗?

网友T:
IIC能够正常读取数据吗?

网友V:
内部的电流电流很小的。

网友U:
建议添加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W:
可以不使用外部的上拉电阻。

网友X:
很多简单的IO,可以使用10k电阻

网友Y:
内部上拉电阻可能不能驱动电路。

网友W:
能够正常读取数据可以不用设外接电阻。

网友Y:
推荐使用外部上拉电阻。

网友X:
楼主可以预留接口而已。

网友Z:
只能通过外部上拉电阻RP将信号线拉至高电平。

网友AA:
I2C总线一般都不能接太远

网友Z:
只能输出低电平,无法主动输出高电平

网友AB:
如果上拉电阻值过小,VDD灌入端口的电流(Ic)将较大

网友AA:
如果太远就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