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做开关电路,请问下面两种接法是否都正确

楼主(2017-10-29):
Nmos做开关电路,请问下面两种接法是否都正确?
两者在控制上是否有区别?谢谢!

楼主:
P1、P2外接24V风扇,电流2A左右

网友A:
24v电压会不会太大,vgs如果大于芯片规定的可能会烧坏哦

网友B:
左边是对的,右边的不能用。
另外风扇端口再并接一个续流二极管比较好。

右边也能用。不过Q2的NMOS管栅极(G)电压需要达到24V+Vgs,这时也可打开Q2开关。

网友C:
右边可能不会导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右边可能不会导通

右边为什么不会导通呢?

网友E:
N mos 导通需要满足Vgs 大于开启电压,假设你右边电路导通了,那么由于Rds(on)是几毫欧,Vs≈Vd=24V,那么你栅极电压需要达到24V+Vgs,一般低压电路无法控制。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右边为什么不会导通呢?

右边其实可以当着源级跟随器来理解

网友F:
左边对  右边错

网友G:
右边的换成pmos可以

网友H:
左边是对的,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MOS管的漏源级最好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以达到保护MOS管的目的

网友I:
把这个看了,你就懂了。

网友J:
右边那换成PmoS,高端驱动,再用个三极管控制PMOS

网友K:
基本功扎实了就好!

网友L(2021-05-22):
引用 网友I:
把这个看了,你就懂了。

这个资料太好了,通俗易懂,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左边是对的,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MOS管的漏源级最好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以达到保护MOS管的目的 ...

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