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样进一步降低线性电源的波纹?

楼主(2017-10-29):
最近使用的线性电源,波纹还是较大,处理滤波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A:
是外部影响的吗?

网友A:
用多个小电解电容并联取代大电解会好些。

网友B:
滤波电路能够实现。

网友C:
采用多级放大器

网友D:
高电压增益,大反馈,是减少波纹的最重要的手段

网友B:
线性电源的波纹是收到外部干扰的。

网友C:
改善基准电压的稳定度

网友D:
参考不少有关稳压电源。

网友E:
粗暴的方法是加大电容,比如几千微法的。如果条件许可,就加滤波器。

网友F:
多加电容。

网友F:
可以外接屏蔽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