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5khz低频天线换成压电片超声波接收电路怎么换

楼主(2017-10-30):
125khz读卡器,原先用的125khz的3轴磁芯线圈。芯片可以单独只使用天线的1路线圈输入。每一路1mv灵敏度接收。
现在根据项目要求,不用线圈天线接收,用接收超声波的125khz的压电片电路来代替原电磁天线接收部分。
请问,如果要用压电片电路代替,可以直接接1路天线的两端吗。
如果压电片灵敏度不够需要放大或阻抗不匹配,不能直接接原引脚,请问应该做适配电路适配,才能保障可以取代原电磁天线接收部分。

我是做数字控制电路的,对模拟电路和天线电路一点都不熟。诚挚请大家指导一下。

附图为原接线图(天线到接收处理芯片)

网友A:
如果输出幅值与LC回路类似,那么直接代替图中的LC元件即可,R需要保留,但阻值需要配合压电片,其作用是抑制余振。如果需要放大,那么前置放大的输出直接接LFxP即可,但仍然要求电平匹配,这可以控制增益来实现。

网友B:
楼主问:如果 “如果压电片灵敏度不够......” 。这是关键,灵敏度会低太多,电路会变得复杂,除非必须还是尽量不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