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CPU性能?有哪些指标?

楼主(2017-10-30):
买电脑的时候,想选个好点的CPU,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网友A:
我选择的就是i7+固态硬盘+移动硬盘

网友B:
CPU的性能好坏最主要看:主频,外频,总线频率,倍频系数,缓存几个参数。

网友C:
CPU的主频=外频×倍频系数。主频和实际的运算速度存在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 所以,CPU的主频与CPU实际的运算能力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主频表示在CPU内数字脉冲信号震荡的速度。在Intel的处理器产品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1 GHz Itanium芯片能够表现得差不多跟2.66 GHz至强(Xeon)/Opteron一样快,或是1.5 GHz Itanium 2大约跟4 GHz Xeon/Opteron一样快。CPU的运算速度还要看CPU的流水线、总线等各方面的性能指标。

网友D:
基础频率和倍频系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网友E:
外频是CPU的基准频率,单位是MHz。CPU的外频决定着整块主板的运行速度。通俗地说,在台式机中,所说的超频,都是超CPU的外频(当然一般情况下,CPU的倍频都是被锁住的)相信这点是很好理解的。但对于服务器CPU来讲,超频是绝对不允许的。前面说到CPU决定着主板的运行速度,两者是同步运行的,如果把服务器CPU超频了,改变了外频,会产生异步运行,(台式机很多主板都支持异步运行)这样会造成整个服务器系统的不稳定。

网友E:
倍频系数是指CPU主频与外频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在相同的外频下,倍频越高CPU的频率也越高。但实际上,在相同外频的前提下,高倍频的CPU本身意义并不大。这是因为CPU与系统之间数据传输速度是有限的,一味追求高主频而得到高倍频的CPU就会出现明显的“瓶颈”效应-CPU从系统中得到数据的极限速度不能够满足CPU运算的速度。一般除了工程样版的Intel的CPU都是锁了倍频的,少量的如Intel酷睿2核心的奔腾双核E6500K和一些至尊版的CPU不锁倍频,而AMD之前都没有锁,AMD推出了黑盒版CPU(即不锁倍频版本,用户可以自由调节倍频,调节倍频的超频方式比调节外频稳定得多)。

网友F:
还是有点不懂,选择基础频率低的,倍频高的,还是选择基础频率高点,倍频低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基础频率和倍频系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主频用公式表示是:主频=外频×倍频。在相同的外频下,倍频越高CPU的频率就越高。

网友H:
看见好多cpu带三级缓存,三级缓存有什么用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见好多cpu带三级缓存,三级缓存有什么用呢?

一级、二级、三级缓存的说明如下:
L1高速缓存即一级高速缓存。内置高速缓存可以提高CPU的运行效率,这也正是486DLC比386DX-40快的原因。内置的L1高速缓存的容量和结构对CPU的性能影响较大,这也正是一些公司力争加大L1级高速缓冲存储器容量的原因。
L2高速缓存,指CPU外部的高速缓存。Pentium Pro处理器的L2和CPU运行在相同频率下的,但成本昂贵,所以Pentium II运行在相当于CPU频率一半以下,容量为512K。
L3缓存分为两种,早期的是外置,现在的都是内置。三级缓存可以进一步降低内存延迟,同时提升大数据量计算时的处理性能。
数据带宽=(总线频率*数据位宽)/8,数据传输的最大宽度取决于所有同时传输的数据的宽度和传输频率。

网友J:
由于内部结构不同,并非所有的时钟频率相同的CPU的性能都一样。所以并不能完全用主频来概括CPU的性能。

网友J:
一般来说主频越高,CPU的速度也就越快

网友K:
检验cpu性能一个指标是工艺,现在很多都是28、22纳米的CPU了,工艺当然是数字越小越好,在发热和稳定性上都要强很多

网友L:
工作电压低的cpu,主频肯定低点,主频是和电压功耗挂钩的

网友M:
CPUZ检查下CPU的主频、核心数、缓存容量,指令集等等

网友N:
频率 主频越高 速度越快 还有就是核心 核心越多 能同时处理的任务也越多

网友O:
一般来说,台式机比笔记本快,i7和i5号,i5比i3好

网友P:
市面上的CPU主要是英特尔和AMD两家公司,首先我们选择一款CPU要先看它的架构,所谓架构就是CPU厂商给属于同一系列的CPU产品定的一个规范,简单的理解就是每一代产品的架构都不同,架构越新肯定会越优秀,比如酷睿比奔腾好,奔腾比赛扬要好。

网友Q:
不是核心数越大在实际使用当中就一定有更好的体验,特别是现在游戏的设计中对于多核CPU的优化都不够好,所以在玩游戏的时候只有一个CPU得到充分使用,其它的核心处于闲置状态,所以玩游戏还是首选英特尔的CPU,因为在单核性能上英特尔比AMD要强,不过价格要贵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