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实战经验】基于STM32 I2S的音频应用开发介绍

楼主(2017-10-30):
基于STM32 I2S的音频应用开发介绍

前言
    在音频开发中,I2S(Inter-IC Sound)接口被广泛采用。大部分STM32集成了I2S接口。本文主要为了让STM32使用者了解I2S音频接口,及快速实现I2S接口的音频应用开发。 首先,对STM32的I2S接口进行简单介绍,然后描述了几种常见I2S音频应用架构及每种架构音频部分的电路图,最后围绕每种架构给出实现例,以便读者进行参考理解。其中,实现例会围绕STM32CubeMX展开,以便开发者能够参考并快速、简便地实现软件开发。除此之外,在Cube软件包中有I2S外设应用例程,提供了更完善的实现参考。

一 STM32 I2S接口简介
    I2S(Inter-IC Sound)是飞利浦公司针对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制定的一种总线标准。
    STM32 I2S接口信号线构成如下表:
    其中,SD和SD_Ext信号线可分别配置为发送或者接收。在Cube驱动库中已对其进行封装,例如当配置SD信号线为发送端时,SD_Ext自动被配置为接收端;配置SD为接收端时,SD_Ext自动被配置为发送端。
    全双工I2S是由两个I2S外设组成,如下图所示。
    对于构成全双工I2S的每个I2S外设,都具有单独的寄存器组,如下表所示(以STM32F413xG/H为例)。在Cube驱动库中,全双工下的两个I2S外设操作已经被封装,用户只需像配置一个全双工SPI一样,对一个全双工I2S的API进行调用即可。后续会以实例形式进行描述。
    STM32 I2S支持四种接口标准和数据格式,如下表。更多内容请参考对应型号STM32的参考手册
    由表可看出,STM32 I2S支持音频分辨率可为16,24和32位。I2S时钟配置及数据格式选择决定了音频采样率,时钟产生架构如下图所示。不同系列STM32 I2S接口能够支持的最大音频采样率有差异,更多采样率支持情况请参考对应型号STM32的参考手册。

    图中MCK、CK分别对应I2S总线上的主时钟和总线时钟。其中I2SxCLK获取路径如下图所示(对应于右侧的I2S clocks)。红色线路或者绿色线路可选,本文中以红色线路为例,利用PLL时钟源获取I2SxCLK时钟。
    注:下图是 STM32F429时钟配置图的部分。不同型号STM32的时钟树存在差异,具体以实际采用型号的时钟树为准。
    在遵循I2S标准的实现方案中,采样率公式如下 (注:Fs为采样率,得益于Cube驱动库中的良好API实现,可以直接设置采样率,使用者不需要按照下述公式进行I2SDIV和IDD的计算及配置。):
    上述采样率公式不能直接用于PDM输出的MEMS麦克风,通过后一节中介绍可知,PDM麦克风访问只是利用了I2S的数据和时钟线,并且在采集到麦克风位流数据后,需要经过降频操作(PDM转PCM,ST提供了PDM转PCM库支持,更多介绍可参考AN3998),从而获得PCM数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时钟配置为失能,数据位宽需要与帧位宽相同。折算后的采样率为:
    其中,DIV为PDM转PCM的降频因子,由调用的API决定。

二 常见I2S接口音频应用实现
    I2S接口应用相对固定,整理两种音频支持结构如下。
    其中,麦克风与播放器功能的实现相互独立。可根据实现需要决定采用的实现架构。
    实现1参考电路如下图。原理图摘自STM32F413H-DISCO板,可在ST官网获取完整的原理图及BOM表等资源。其中CODEC_MCK、CODEC_CK、CODEC_WS、CODEC_SD、CODEC_ext_SD分别对应I2S的MCK、CLK、WS、SD和ext_SD信号线。
    实现2参考电路如下图。其中单麦电路和双麦电路同时存在仅为读者参考理解,实际开发时可根据应用需要选择单麦或者双麦实现。原理图摘自STM32F411E-DISCO和STM32429I-EVAL板,可在ST官网获取完整的原理图及BOM表等资源。
    在实现2中,直接采集麦克风数据。市面上MEMS麦克风有PCM输出和PDM输出之分,其中PDM麦克风由于内部结构相对简单,成本更低,被大量采用。图中MP45DT02和MP34DT01TR都为PDM输出的MEMS麦克风。PDM数据不能直接使用,需要经过滤波,降频等操作获得PCM数据。
    另外,I2S对双麦克风的支持需要结合定时器及2个IO复用引脚。实现框架如下图。
    通过定时器对I2S_CLK信号进行两分频输出,然后将获得的信号提供给MEMS麦克风的数据线。实现时序图如下所示。依据I2S 标准(Pilips标准、左对齐标准和右对齐标准)时序, I2S_CLK的上升沿获取数据。而对于文中提及的两种MEMS麦克风,输入时钟(TIM_CLK_OUT)的下降沿使得左通道麦克风(LR引脚下拉)输出有效数据,右通道麦克风(LR引脚上拉)数据线进入高阻态;输入时钟的上升沿,左通道麦克风数据线进入高阻态,右通道麦克风输出有效数据。从而实现双麦克风采集。

三 应用实现例
    本节围绕上述介绍的两种典型实现架构,结合ST评估板,介绍I2S接口应用在STM32CubeMX工具上配置实现,以及在生成工程后的API调用,最终实现基于I2S接口的音频数据传输。利用STM32CubeMX,能够更快的实现针对自定义STM32平台的开发。实现流程如下。

3.1 前期准备

3.2 应用实现

3.2.1 实现1
    结合STM32CubeMX的软件开发流程如下图。
    接下来一步一步呈现实现过程。
    步骤1:在STM32CubeMX中根据硬件选择STM32F413ZHTx、外部时钟、调试接口、I2C通道和I2S通道(利用I2C接口配置和控制编解码器),如下截图。硬件电路原理图可以在上节的链接网址中获取。其中,I2S工作于主模式。

    选择各外设后,由于外设功能可关联到不同的引脚,自动分配的引脚可能与硬件连接的引脚不一致。此时,可以在需要重新关联的引脚上按住Ctrl键+鼠标左键按下,出现支持相同功能的全部复用引脚,将其拖动到与硬件设计一致的引脚上。如上图步骤5所示。
    步骤2:时钟配置。时钟配置涉及环节较多,STM32CubeMX提供了便捷的时钟配置实现,如下图,只需简单的几步,即可获得最高主频运行的时钟配置。需要注意“ Input Frequency ”值,应保持与外部高速时钟一致。
    尽管在上述I2S接口介绍中, I2S采样率与时钟配置有关联,但在HAL库实现中会根据I2S中的采样率参数,自动完成时钟参数配置。
    步骤3:I2S配置。点击切换到Configuration标签页,按照如下步骤进入I2S配置界面。

    I2S 参数配置。配置后截图如下。
    Transmission Mode: 传输模式。决定SD数据线传输方向(SD_Ext方向相反)。根据硬件设计, I2Sx_SD向编解码器输出数据,所以选择发送模式。
    Communication Standard: 传输标准。本文中采用I2S Philips标准(需要利用I2C发送命令配置WM8994工作于相同标准)。
    Data and Frame Format: 数据位宽和帧位宽。如同“传输标准”的配置,保持与编解码器配置一致。
    Selected Audio Frequency: 音频频率。可选频率8KHz、11KHz、16KHz、22KHz、32KHz、44KHz、48KHz、96KHz、192KHz,这里选择48KHz。如同“传输标准”的配置,保持与编解码器配置一致。
    Clock polarity:时钟极性(非激活态时)。
    I2S DMA设置。切换到DMA Settings标签页,按照下图步骤设置。(图为设置完成后截图。)
    步骤4:I2C配置。点击FMPI2C1图标进入FMPI2C配置界面,参数配置如下图。参数介绍请参考对应型号的参考手册。
    步骤5:生成IAR工程文件。在菜单栏 \ Project \ Settings打开工程设置界面,设置工程名、工程存放位置以及对应的IDE工具(本文中采用IAR EWARM)。其他保持默认,更多参数介绍请参考UM1718。
    点击菜单栏 \ Project \ Generate code生成工程。STM32CubeMX生成工程中包含了时钟、外设等初始化。开发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函数调用实现应用开发。
    步骤6:利用IAR EWARM打开工程,添加API调用,实现音频数据传输,具体步骤如下。
    1. 添加编解码器wm8994的驱动函数。为简化操作,直接采用Cube软件包中提供的wm8994驱动文件wm8994.c,wm8994.h和audio.h(文件位于STM32Cube_FW_F4_V1.16.0\Drivers\BSP\Components\wm8994和STM32Cube_FW_F4_V1.16.0\Drivers\BSP\Components\Common)。其中wm8994.c复制到src文件夹中,wm8994.h和audio.h复制到inc文件夹中,并添加到工程中,如下图。
    2. 按照下表增添应用代码。实现如下音频数据流向。为简便起见,直接将I2S接收和发送关联到同一个存储空间,并同时执行,在实际应用中,应加以优化完善,避免读写位置交错引起的错误。
    另外,由于硬件上仅有一路麦克风通道输入,尽管采用双麦克风通道配置,但有一路麦克风通道无有效数据,体现在耳机输出上,有一路无有效输出。
    3. 编译生成执行文件,下载运行。
    注:下表中省略号表示,之间有其他未列出的代码部分。

    由上述添加及修改,可知在利用STM32CubeMX配置、生成工程后,I2S数据接收和发送实现方便,只需要调用HAL库提供的API即可。工作较多集中在STM32的音频接口了解和编解码器功能配置方面。编解码器方面,一般编解码器厂商会有文档、配套工具或者配置例程提供。

3.2.2 实现2
    这种架构实现例,可参考Cube软件包中提供的例程,不再做展开介绍。例程路径如下:
    1.STM32Cube_FW_F4_V1.16.0\Projects\STM32F401-Discovery\Applications\Audio\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
    2.STM32Cube_FW_F4_V1.16.0\Projects\STM32F411E-Discovery\Applications\Audio\Audio_playback_and_record

四 低功耗设计
    不同功耗模式下,I2S工作情况如下表。
    注1. 不同系列STM32,低功耗模式有差异,具体以参考手册为准。
    注2. 批处理模式(BAM)并非所有STM32产品都支持,支持情况请以对应型号的STM32参考手册中描述为准。BAM能够实现在睡眠模式下,批量获取数据,然后再退出睡眠模式进行运算处理等操作。能够进一步实现功耗的降低。更多关于BAM介绍可参考RM0430。

五 小结
    在STM32音频开发中,结合STM32CubeMX和Cube软件包中提供的例程,容易完成基于STM32的音频平台搭建。I2S各协议时序清晰,开发过程中,出现异常时,开发者可以先利用示波器,判断波形对应时序是否正确,以此缩小问题范围,加快问题定位及解决。

参考文档
RM0430  STM32F413/423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
AN2739  How to use the high-density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 to play audio files with an external I²S audio codec
AN3998  PDM audio software decoding on STM32 microcontrollers
UM1718  STM32CubeMX for STM32 configuration and initialization C code generation

对应的PDF和代码链接:基于STM32 I2S的音频应用开发介绍
更多实战经验请看:【ST MCU实战经验汇总贴】

网友A:
这个好,好详细,先收藏了

网友B(2023-12-02):
收藏,后面再仔细看看

网友C:
你需要设计一个合适的电路,将STM32的I2S接口连接到音频设备。

网友D:
需要配置DMA以将音频数据从音频编解码器传输到I2S总线。

网友E:
STM32支持的I2S是一种3引脚的同步串行接口通讯协议

网友F:
在HAL库中,你可以使用I2S_BufferTypeDef结构体定义音频缓冲区句柄,并使用I2S_TransmitData和I2S_ReceiveData函数进行音频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G:
配置WM8978的工作环境,首先需要停止I2S并复位WM8978芯片。

网友H:
设置I2S接口的采样率、数据格式、通道数等参数。

网友I:
可以使用I2S_Transmit函数进行音频数据的发送

网友J:
可以使用I2C或者SPI接口来读取音频设备的状态信息。

网友K:
I2S是飞利浦半导体公司针对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而制定的一种总线标准。

网友L:
可以使用STM32的HAL库或者CMSIS库中的I2S驱动程序

网友M:
支持四种音频标准,包括飞利浦I2S标准,MSB和LSB对齐标准,以及PCM标准。

网友N:
初始化I2S总线、音频编解码器和DMA,以及处理音频数据的函数。

网友H:
I2S总线主要包括三个信号:串行时钟(SCLK)、帧时钟(LRCK)和串行数据(SDATA)。

网友O:
VM8978是一款全功能音频处理器,支持对麦克风的支持以及扬声器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