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单片机内部flash不擦除直接写入一个数据可以吗

楼主(2017-10-30):
请问使用单片机内部flash不擦除直接写入一个数据可以吗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的吧

网友B:
flash不可以,必须先擦除,再写

网友C:
某些eeprom是可以的,直接写就可以了,不执行擦除的操作

网友D:
要看你这个芯片内部的flash是如何设计的了,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E:
指令做好就成了,直接写就可以。

网友F:
具体要分你用的是哪个单片机,flash也有不同的分别的,有的部分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G:
程序ROM区必须要先擦除,RAM可以直接写

网友H:
flash的操作分别擦除,写入和读取,具体需要看你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I:
有的单片机在写入的时候会自动擦除,有的必须手动擦除,不然写入是无效的。

网友J:
擦除和写入是两个不同的操作,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K:
应该是不可以的,不擦除,就没法写。读,改,写这个步骤是无法省略的,只不过有的芯片做的很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