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使用ULINK给NV32F100x 编程(啰嗦详细版)

楼主(2017-10-30):
1.首先需要 copy flash 目录下 NV32F100.FLM 至 KEIL_安装目录/ARM/Flash/如下图

这个是 NV32F100 的烧写算法

楼主:
2.设置下载器 选菜单:flash -> configure flash tools

楼主:
3.点 Debug 选项, 选择 ULINK2/ME Cortex Debugger,再点子选项 Settings,点开 Settings, 在 debug 中选择 SW

楼主:
4.选择 SW 之后, 右边会显示如下
说明已经和仿真器连接成功。

楼主:
5.选择烧写 flash 算法, 点击 flash download, 点击 add,可以看到有我们 copy 到 flash 目录的算法, 选择该算法, 确定

楼主:
6.download 测试, 编译好之后点击 download, 可以

楼主:
串口输出反馈

网友A:
确实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2018-01-26):
这个和下载STM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