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解释下这个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7-10-30):
我只知道后面的熔断器和TVS搭配起来可以防电源输入插反以及过流保护,但是前面第一个整流二极管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A:
防止输入反接

网友B:
个人猜测防倒灌,一般charger都有,但是那是低压几V而已,不知道这个24V后面的负载情况,所以只能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防倒灌,一般charger都有,但是那是低压几V而已,不知道这个24V后面的负载情况,所以只能猜测 ...

请问这里的防倒灌指的是放接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里的防倒灌指的是放接反吗

不是一个意思,
防反接也是对的
看应用环境吧
如果单纯来看,是防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