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ungFu芯片使用注意事项--提高系统稳定性

楼主(2017-10-30):
1、配置位设置
MODE脚作为IO口,避免产生复位现象。
上电延时打开;MCU会有一个32ms(或70ms)的上电延时功能,主要是为了防止上电时电压不稳。
掉电监测打开;掉电监测需要打开,可以让芯片能够正常复位。

楼主:
2、MODE脚防护电路设计
R1阻值1K-10K
C3电容靠近MCU放置,容值104-105。
MODE脚必须外接此电路!用于提高MCU的抗扰性能。否则在强干扰下,MCU有可能会进入编程复位状态。

楼主:
3、触摸按键设计注意点
CAP脚参考电容Cmod靠近MCU放置;接地端避免使用细导线。触摸走线避免近距离的平行走线,走线之间最好用铺地隔开。更多布线规范请参考《触摸按键设计指南》。

楼主:
4、OPTR寄存器设定
OPTR寄存器是选择寄存器,用于对T0和看门狗进行分配器选择;不管有没有打开看门狗功能,在对OPTR寄存器赋值之前都需要加一条清看门狗指令(否则会有可能引起看门狗复位); 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