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布线方式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7-10-30):
像这样像是把所有的层都覆铜的布线方法是怎么画的 基本上没有固定的线宽

网友A:
AD DXP :
1. PT+PF
2.PG
3.PR

网友B:
多边形敷铜啊

网友C:
还有一种方式,去掉“移除回路”选项(AD和PADS都可以),
多走几次线,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当然这个也会比较麻烦。例如下面这种,就是多次走线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