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ungFu芯片使用注意事项--降低系统功耗

楼主(2017-10-30):
    KungFu8单片机电流特性请参考数据手册电气规范章节,芯片正常静态功耗均处于1mA以内,在一些系列芯片中(例如KF8FXXX/KF8FXXXX),我们有推出一些静态运行功耗较低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特点是最高主频为4M;在4M主频下静态功耗均在300uA以内,1M主频下可低至200uA以内(具体请参考对应数据手册电气规范章节)。KungFu8所有单片机在进入sleep模式后,最低休眠电流均可低至1uA以内。

楼主:
想要让系统具备最佳功耗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1、所有没有使用到的IO口(包括悬空、没有绑定接出的)均要设置成模拟输入或者数字输出;以此来固定IO口状态,避免漏电流的发生。

楼主:
2、需要考虑看门狗(WDT),欠压复位(BOD/LVR/掉电监测)功耗;一般WDT功耗在1-5uA;BOD功耗在3-15uA之间(具体请参考对应数据手册电气规范章节)。

楼主:
3、供电电压越低,休眠功耗越低。
4、进入休眠模式,KungFu8单片机暂不支持休眠模式下的Debug。

网友A:
低功耗是一直的追求,一味的追求处理器功耗也是不对的,外围器件也很重要

网友B:
降低功耗不光是处理器的事儿,其它器件也很重要

网友C:
大家都在追求功耗,但是实际上控制器的功耗的占比不是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