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ungFu芯片使用注意事项--开发环境和C编译器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ChipON IDE是KungFu8单片机唯一集成开发环境。支持汇编和C语言,支持在线DEBUG调试。关于C编译器的具体使用注意事项请参考《KF8CC用户使用注意手册》。
1、工作空间和项目文件
此IDE具备工作空间的概念,一个工作空间内,可以有无数个独立的项目文件;对项目文件所有的操作(包括,删除,复制,粘贴,重命名等)都需要在IDE这个平台上处理。脱离IDE的平台,单独对项目文件做的任何修改操作,都属于非法操作。所以,必须首先打开IDE这个软件,选择你的工作空间(注意打开的路径是工作空间名,而不是项目文件名),进入IDE平台后,这样才可以对该工作空间内的所有项目文件操作。如果没有工作空间,可以新建一个工作空间,即新建一个空的文件夹,然后通过IDE选择此路径打开,此空的文件夹便会自动成为一个工作空间,打开IDE后,便可以在平台上进行各类项目文件的新建,编译等操作。

楼主(2017-10-30):
2、构建
构建分构建Release和构建Debug;release文件才是最终的生产文件,而debug文件只能在DEBUG调试时使用,无法作为最终的生产文件。且构建Debug文件会增大ROM的资源使用率,因为构建Debug时C编译器优化程度低且加入了监控代码进去,所以会增大ROM的资源使用率,一般情况下,当在构建release时,ROM资源使用率超过65%,那此时再构建Debug则会超出ROM使用范围;此时只能删减部分代码,方可重新构建debug。

楼主:
3、DEBUG
除KF8FXXX B04及其以下版本的2K ROM单片机以外;其余单片机均可支持在线Debug。调试Debug需要构建Debug。目前KungFu8单片机只支持1个断点调试,且中断内不支持设定断点。可以支持查看表达式(C项目中的变量)、变量(汇编项目中的变量);但需要在暂停调试的时候方可查看数值。芯片进入IDLE模式后,将无法继续Debug。

楼主:
4、全局变量的定义
全局变量定义的时候建议不对其进行初始化;对一些在中断内,中断外均使用到的变量,建议加上volatile修饰。变量只能定义一次,同一个变量不能定义多次。

楼主:
5、升级编程器固件
在ChipON IDE和ChipON PRO软件内,均可对编程器进行自动固件升级,只需点击帮助下的固件升级,选择自动升级即可。

楼主:
6、脱机编程
KungFu仿真调试器(KFDP1)支持量产脱机编程(详细请阅读PRO内的帮助文档)。

楼主:
7、C编译器初始化不清RAM方法
C编译器默认初始化会清零RAM区;如果想让初始化不清零RAM,则在main.c文件中写入一个空函数即可:void _gsinit_startup();如下所示。(此时上电延时和掉电监测都打开)。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个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