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ungFu芯片使用注意事项--烧录芯片注意点

楼主(2017-10-30):
1、下位机检测不到芯片
没有连接芯片,或者是线接错,有断路。

楼主:
2、目标芯片ID不匹配,读出型号xxxx,目标型号xxxx
下载的程序和目标芯片不匹配。

楼主:
3、配置字信息错误,错误值xxxx
注意导线不能太长,USB线损较大,USB接口长时间使用引起接触不良,烧录过程中出现数据传输错误,建议更换USB线。如果还出现此错误,建议进入脱机编程模式,对该芯片进行脱机编程。

楼主:
4、编程地址错误,错误地址xxxx,错误值xxxx
注意导线不能太长,USB线损较大,USB接口长时间使用引起接触不良,烧录过程中出现数据传输错误,建议更换USB线。

楼主:
5、芯片校准值错误,错误值xxxx
注意导线不能太长,USB线损较大,USB接口长时间使用引起接触不良,烧录过程中出现数据传输错误,建议更换USB线。如果还出现此错误,建议进入脱机编程模式,对该芯片进行脱机编程。

网友A:
看来引起的原因,线路过长是很大的一部分啊

网友B:
总的来说,线不要太长,对吧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引起的原因,线路过长是很大的一部分啊

是了,线太长,驱动能力或者速度达不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