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使用USART5和TIM5就会进去硬件错误中断,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0-30):
如题,只是加入串口5和定时器5,就会进入硬件中断,这是什么问题?程序如下:
void USART5_init(uint32_t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5,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USART1_TX   GPIO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9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A.10

  //Usart1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5 ;//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USART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ART5,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USART_Cmd(UART5, ENABLE);                    //使能串口1

}

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ART5,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ART5);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TIM5->CNT = 0;
                TIM_Cmd(TIM5, ENABLE);  //使能TIMx
                if(USART_RX_STA<100)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Res ;
             }
}

#if 1
void TIM5_init(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5,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5,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清除TIM3更新中断标志
        TIM_ITConfig(TIM5,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5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5;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5, DISABLE);  //使能TIMx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5,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5, TIM_IT_Update  );
                    TIM_Cmd(TIM5, DISABLE);
                USART_RX_STA =0;
                //TRACE_DEBUG((STR_ID_NULL,"USART %X %X %X ",USART_RX_BUF[0],USART_RX_BUF[1],USART_RX_BUF[2]));
        }
}
#endif

网友A: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Res ;  这一句话, USART_RX_STA这个东西应该加的太多,对USART_RX_STA++进行限制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_RX_BUF=Res ;  这一句话, USART_RX_STA这个东西应该加的太多,对USART_RX_STA++进行限制处理下 ...

已经有限制在那里啊,我接受的数据大概是70,申请了一个100的数组

网友B:
检查栈设置是否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栈设置是否太小了!

栈的设置是没问题的,问题出现在一个头文件没有包含串口5还有定时器5的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什么原因,楼主分享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楼主分享下吧。

原来是一个.c文件里面,并没有包含UART5和TIM5的中断服务函数,导致产生中断时,发生错误,进入硬件错误中断,这个需要自己手动添加,stm32f10x_vector.c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