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单片机的朋友

楼主(2017-10-30):
这是哪个公司的单片机呢?是东芝的TMP86CM29LUG吗?这个前面少了几个字母

网友A:
查资料比对一下丝印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资料比对一下丝印就知道了

我是初学者,丝印指的是芯片上印的字?与数据手册差TMP86这几个字

网友B:
应该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