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使用FSMC的哪个模式呢

楼主(2017-10-30):
我现在有一块板子,它用的是fsmc,我想知道它具体采用的是哪种模式?外设和cpu的连接,如何判断使用哪种连接模式呢

网友A:
应该是根据你的外设的时序来决定的,和芯片本身关系不大

网友B:
楼主你是什么fsmc的芯片呢,显示还是存储?

网友C:
FSMC还有模式吗?不是标准的接口协议吗?

网友D:
FSMC总共有4种模式的,每种模式的定义都不同

网友E:
STM32芯片可利用FSMC 控制NOR FLASH、PSRAM 和NAND FLASH 存储芯片,是指这三种模式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32芯片可利用FSMC 控制NOR FLASH、PSRAM 和NAND FLASH 存储芯片,是指这三种模式吗?
...

不是三种模式,总共四种模式的,还有一种异步模式

网友G:
FSMC全称“静态存储器控制器”,STM32可以通过FSMC与SRAM、ROM、PSRAM、Nor Flash和NandFlash存储器的引脚相连,从而进行数据的交换。

网友H:
当驱动LCD或者彩屏的时候,用的是哪种模式呢?

网友I:
FSMC功能是类似 51 单片机的存储器映射功能,能管理多个外部不同种类的存储设备,具有方便,简单,快捷的优点。
目前支持的类型有:SRAM、ROM、PSRAM、NOR Flash和NANDFlash 存储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当驱动LCD或者彩屏的时候,用的是哪种模式呢?

根据自己所用存储器的特性,选择合适的FSMC时序模式来匹配

网友K:
有些模式只能用来匹配NOR FLASH,如模式2、模式B,而有些模式只能用来匹配SRAM,如模式1、模式A(当然还有其他的PSRAM,PC卡之类的,

网友L:
需要根据你选用的存储器的时序,来决定需要使用什么模式,而不是说按照FSMC的模式决定选用什么存储器。

网友M:
为什么需要设计这么几个不同的模式呢,不能喝SPI协议一样,来个通用的吗

网友N:
设计这些不同的模式,是为了适应不同的存储器。

网友O:
FSMC中的入口模式 A B C D 是什么呢?分别对应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FSMC全称“静态存储器控制器”,STM32可以通过FSMC与SRAM、ROM、PSRAM、Nor Flash和NandFlash存储器的引脚 ...

那驱动显示,用的是哪种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