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常用的NMOS型号,RDS越小越好

楼主(2017-10-30):
SI2301和SI2303行不行呢

网友A:
你这个MOS管用作什么用途呢,也不是Rsd越小越好的

网友B:
SI2301/SI2302
IRLML2803/IRLML5203
2N7000
这几种是常用的

网友C:
RDS是什么参数呢?MOS管还有电阻吗?

网友D:
BS138 2N7002,是最常见的。

网友E:
MOS管是电压驱动型器件,最重要的估计就是开启电压了吧

网友F:
DS-漏源电阻 rDS(ON)-漏源通态电阻 rDS(Off)-漏源断态电阻 做功率开关管时(如开关电源,LED驱动),rDS(ON)-漏源通态电阻越小,通过的电流越大。 例如2N60D的rDS(ON)-5欧姆 6N60D的rDS(ON)-1.5欧姆

网友G:
Rds(ON)应该理解成饱和导通时的导通电阻

网友H:
RDS(on)是导通状态下的漏源电阻
RDS(of)是断开状态下的漏源电阻

网友I:
MOS管的选择首先需要确定额定电压,或者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网友J:
小RDS的MOS管,是用来当做开关吗?

网友K:
KD2300 N-Channel SOT23-3 封装、电压20V、内阻28mΩ、电流6A、
可兼容、代用、代换、替换市面上各类型的2300;Si2300,APM2300,CEM2300,STS2300,
AP2300,MT2300,ME2300

网友L:
  选择好MOS管器件的第一步是决定采用N沟道还是P沟道MOS管。在典型的功率应用中,当一个MOS管接地,而负载连接到干线电压上时,该MOS管就构 成了低压侧开关。在低压侧开关中,应采用N沟道MOS管,这是出于对关闭或导通器件所需电压的考虑。当MOS管连接到总线及负载接地时,就要用高压侧开 关。通常会在这个拓扑中采用P沟道MOS管,这也是出于对电压驱动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