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哪位大神看一下这个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10-30):
@皈依 大神来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mos管通过内部二极管是一直有输出的,上面那个pnp管的bc短接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了,所以图中Vc=vcc-0.7v,导致下面那个pnp截至,pmos导通

网友B:
楼上分析很对,这个电路输出关不断,这种方式连接的电路没有人会这样使用,连接方法可以D和S调换一下,B2始终都是截止的没有受控,B2需要单独控制才起到电源开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os管通过内部二极管是一直有输出的,上面那个pnp管的bc短接就相当于一个二极管了,所以图中Vc=vcc-0.7 ...

是啊,那既然这样这个电路就没啥作用了??能看出来有什么作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分析很对,这个电路输出关不断,这种方式连接的电路没有人会这样使用,连接方法可以D和S调换一下,B2始终都 ...

这是我在一分线器上看到的

网友C:
过几天楼主会告知大家,此图画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那既然这样这个电路就没啥作用了??能看出来有什么作用么

没有看到具体的作用,一直有输出,看看图是不是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具体的作用,一直有输出,看看图是不是有误

这个是我在一个分线器上看到的电路,拿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