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STM32的时候,老是提示IDE停止工作

楼主(2017-10-30):
调试STM32的时候,老是提示IDE停止工作,需要联机检查。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
应该是你仿真器的连接出了问题,所以导致编译器出错了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程序导致编译器的内存泄露,所以卡死了

网友C:
升级下IDE,或者重启试试看。

网友D:
记得有一次,下载器线接错了,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重新连接下载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程序导致编译器的内存泄露,所以卡死了

卡死的原因太多了,我觉得和盗版和版本确实有相当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升级下IDE,或者重启试试看。

重启和IDE确实可以解决,这种错误不是频繁出现的,只是偶尔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