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加速电路,这个电阻和二极管是不是没起作用

楼主(2017-10-30):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中电阻R6和二极管VD5是不是不起作用

楼主:
红圈部分

网友A:
其时COMS数字电路中输入/输出的两个二极管也没有起作用;

网友B:
我认为你这个图是抄板抄错了。
原图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243-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你这个图是抄板抄错了。
原图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161243-1-1.html ...

{:titter:

网友D:
同求二极管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