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汽车漏电、暗电流诊断排除分析

楼主(2017-10-30):
  导致轿车漏电的原因大体有3类:

第一类是停车时电器开关未关等导致的蓄电池亏电
第二类是蓄电池极板短路或氧化脱落导致自放电而亏电
第三类是由于汽车电器、线束、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电子元器件和电路搭铁造成漏电.汽车漏电现象是指汽车停驶中蓄电池逐渐放电以致影响汽车启动困难或电器工作不正常的现象.
漏电的原因则是点火的高压线老化、各部连接处松动、火线短路搭铁和分电器盖裂纹,从裂纹处跳火。还有一些车主到非正规厂家添加一些电器,并未走安全线路,而是直接接到汽车电瓶上,机箱内电路接口过多,漏电的可能性就更大。
汽车没电就换蓄电池,这种做法往往是驾驶员自己的想法。导致蓄电池亏电主要有
  1.发电机不发电
  b.发电机调节器碳刷耗尽或损坏
  d.发电机轴承损坏
  a.蓄电池有断格
  c.蓄电池寿命到了(国产2至3年,进口的3至5年)
  a.加装防盗器,使用GPS
  5.线路搭铁
  建议更换蓄电池一起还要检查发电机有无发电,车子本身有无逃电放电,仍是找个特约修理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都把暗电流叫做“静态电流(Static Current)”或者“静态功耗”,就是直接从英语翻译过来的。
  需求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特别设计的都是仪表、车身等类型的ECU,比方说车身中的BCM1,也就是前灯光操控总成,事实上现在早就不光是灯控了,有些厂商把防盗相关放进去了,有些把电动座椅放进去了,总之车身操控部分现在乱得很,不像PowerTrain或者Chassis那么结构固定,呵呵,扯远了,它是由30电供电的,也就是所谓的“常电”,现在这种ECU都会设有电源管理芯片(Power Managerment IC)来专门管理电源,典型的配置是一片IC中含有一个小功率、低静态电流的线性电源(电源A)和一个可关断、大功率、高静态电流的开关电源(电源B),电源A只向MCU(单片机)和总线驱动器提供电能,也就是说平时只有电源管理芯片、MCU和总线驱动器消耗电流,这也是为什么这三者特别需求注意静态功耗问题的原因。平时ECU的主MCU(单片机)处于休眠状态,一起操控电源B切断,这时整个ECU的电流只有几十uA至一百多uA,当MCU由定时器、总线消息或者其他外部事件唤醒时,它会接通电源B,一起执行既定使命,比方操控灯光或者扫描一个电平状态等等,这个时候的电流消耗就很大了,往往几十mA打底,呵呵,不过这个时间一般都很短暂,之后就又进入长时间的休眠状态,这样整车的静态电流就降下来了。
  有说用万用表的,不行啊,整车还可以,单板测验的话只能用微安表或者专门的直流功耗测验仪。
  所谓暗电流(之所以叫它暗电流,是因为英文称之为Dark Current,故直译为暗电流)。是指焚烧开关在OFF的位置(轿车无作业状态)时,仍然在流动的电流.正因为这些暗电流的存在,以及电瓶自然的放电,车辆长期停放则电瓶容量不足,从而导致轿车无法发动.
  一般的车暗电流不超为20mA,但越是高级的车,因为电器设备的增多,暗电流也一起增大.随着轿车电器设备的增加,以及电瓶容量的增大,似乎今后轿车的暗电流将会越来越大. 轿车修理的各种故障中,亏电(溜电)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故障现象,一般来说,如果化油器轿车(电控模块不多,耗电部件比较少),两周左右的时间所自然消耗掉的电量,应该对起动的影响不大(蓄电池本身有一些自放电);如果是电控轿车(因其电控模块较多,耗电部件比较多),一般来说,一周左右的时间如果不起动,可能就要影响正常起动了。如果低于这个时间范围,可能就是故障了,或者蓄电池本身有故障。除去正常损耗的电量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在晚上用完车之后放置几天,会发现发动困难,如果不存在漏电的现象,那么要检查轿车的充电系统,有时候如果充电线路存在线路连接不实,可能会形成电量不能完全充入电瓶,导致在用电高峰(夏季的晚上)时候,蓄电池处于半亏电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呈现类似漏电的现象。

  相关资料来源:schap.cn/jishuzhongxin/1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