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17-10-30):
STM32使用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单片机的外部晶振稳定,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影响比内部振荡器小,精度比较高。

网友B:
什么时候用外部晶振,什么时候用内部晶振呢?

网友C:
而且当设计需要降低功耗时,比如说便携式仪表等,就需要外设晶振,因为内部振荡器不能根据需要停止,而外部晶振可以适时停止,从而进入休眠状态,降低功耗。

网友D:
单片机的内部晶振一般不够准确,误差比较大。但是单片机的内部晶振和外部晶振的作用都是一样的,给系统提供时钟。如果对频率要求不高的话(比如不涉及串口通信和精确定时等的话),用内部晶振就足够了,并且这样成本还低。

网友E:
内部时钟,频率受温度等其它影响,但是能省下晶振的钱,还有2个I/O.所以,如果对频率要求不高,一般是优先选用内部振荡。 假如你想要省电,用了SLEEP,那你就不能用内部振荡了,内部振荡回停止!

网友F:
在STM32上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OSC_IN和OSC_OUT的接法
如果使用内部RC振荡器而不使用外部晶振,请按照下面方法处理:
1)对于100脚或144脚的产品,OSC_IN应接地,OSC_OUT应悬空。
2)对于少于100脚的产品,有2种接法:
2.1)OSC_IN和OSC_OUT分别通过10K电阻接地。此方法可提高EMC性能。
2.2)分别重映射OSC_IN和OSC_OUT至PD0和PD1,再配置PD0和PD1为推挽输出并输出'0'。此方法可以减小功耗并(相对上面

网友G:
是不是使用外部晶振比内部晶振好呢?

网友H:
首先要明确的是STM32没有内部晶振,HSI是内部RC振荡器。
HSI内部8MHz的RC振荡器的误差在1%左右

网友I:
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通常比用HSE(外部晶振)要差上十倍以上。

网友J:
没所谓优缺点,最重要的是根据应用场合,对时钟要求不高时也是可以用HSI的,要注意的是当用HSI时,最高系统时钟的频率是达不到72MHz的。

网友K:
你说的片上晶振指的是芯片内部振荡器吧,那个一般是内部RC(电容电阻)振荡,这个振荡周期会随电压,温度,湿度等一些因素改变(有的比较大);
外置晶振一般比内部RC振荡精度高并且随电压,温度湿度等变化比较小;

网友L:
用内部的就节省一个外部的晶振。
但内部的是rc,受温度影响比较大,外接晶振的话精度会高得多。

网友M:
是不是晶振频率越高,功耗越大呢?还是外部晶振比内部晶振的功耗更大的

网友N:
一般来说,单片机的晶振频率越高,所需功耗越大。这个晶振频率跟是使用外部晶振还是内部震荡没有关系;

网友O:
对于单片机而言,个人认为两者相差不大,使用RC振荡是电容充放电;而使用晶振振荡时,晶振也是电容性质,它比RC振荡的电流大,如果你摸过正在工作的各种晶振,会发现有些晶振发热,而RC振荡从无发热现象;这在各种单片机中都适用。相对于单片机电路,使用外部晶振更耗电一些,因为外部晶振分为无源和有源,当用有源时,功耗那是明显高的,因为有源外部晶振需要从电源吸取能量,有温度补偿,那又是一套电路且需要耗能恒温;在电路中如果需要多种频率,可以通过分频器分别供给单片机及其它电路单元,也就是说,有源晶振具有更强的负载能力,这是普通片外晶振所不能比的。

网友P:
外部晶振比较精确,受温度影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