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量与矢量

楼主(2017-10-30):
关于向量与矢量的具体概念我一直很模糊,在物理上,把具有方向与大小的量叫向量或矢量,比如,速度,位移,啥的,在程序上把数组也称为向量,在线性代数上,向量就是一组有序的数,比如n维空间就有n个基,n维空间的一个点就用一个n维向量表示,那么这个时候向量是一个点,方向的概念从哪来?还是物理上的矢量跟数学上的向量有不同的意思还是啥,谢谢大家的

网友A:
向量和矢量本质是一回事,都是表示一个具备方向和大小的量。

空间中的矢量(或向量),譬如速度,是三维的。而线性空间(《线性代数》中)矢量(或向量)可以是任意大于1的N维。

网友A:
“还是物理上的矢量跟数学上的向量有不同的意思还是啥”

数学中的任何概念都是基于现实中相关具体概念且抽象而成。

网友B:
这种常见的定义,并不严格!矢量不是量,而是个函数!工程师最常见的错误是把矢量和复数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原因就是这个常见定义惹的祸!

HWM
不懂装懂,且还忽悠误导。

网友A:
“在线性代数上,向量就是一组有序的数,比如n维空间就有n个基,n维空间的一个点就用一个n维向量表示,那么这个时候向量是一个点,方向的概念从哪来?”

n维向量空间上若定义了内积,那么就可以进一步定义向量间的“角度”。有了“角度”,“方向”也就有了。注意,四维以及四维以上空间内的“角度”和“方向”是三维空间相应概念的拓展,理解起来并不太直观,但其具有相同的意义。

想要全面地了解相关内容,建议找本相关的书从头至尾系统地看一遍。这里只能是点到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性代数上,向量就是一组有序的数,比如n维空间就有n个基,n维空间的一个点就用一个n维向量表示,那么 ...

感谢

网友C:
截图留证

网友D:
复数x+yi可以表示一个二维的矢量,而且还能表示其加减运算。
读的书少,多维的和乘除法不懂。
怎么就成函数了?
函数和映射是一个词翻译过来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复数x+yi可以表示一个二维的矢量,而且还能表示其加减运算。
读的书少,多维的和乘除法不懂。
怎么就成函数 ...

你没听说过的东西还多,例如在交流电路中那个广义欧姆定律中,分别叫做矢量电压、矢量安培和矢量欧姆!最要命的是,电荷单位叫矢量库伦,这可如何理解啊!

网友E:
不是默认以原点做为起点的吗?矢量和向量在我看过的书中没有解释过两者的差别,只不过在物理书中一般都是说矢量,在数学书中一般看到的都是向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默认以原点做为起点的吗?矢量和向量在我看过的书中没有解释过两者的差别,只不过在物理书中一般都是说 ...

嘘。。。小声点说啊,别人会听到的!

我以前以为“向量就是一个空间中一个点”的说法,是H大师原创的!再一看本贴,才知道是H大师被本贴楼主给忽悠了!本贴顶楼率先说这句话的!

显然,H大师认可此说法,为了给“方向”安个家,H引入了个“内积”!!

网友B:
到了另个帖子里,开始还说向量就是一个点,后来有网友把教材上的定义拿来反驳!为了化解这个尴尬,人家抛出了点就是线段的高论!但是大家注意了,在另个帖子里,大师闭口不谈“内积”了,更没谈“角度”,照样可以让“点”有方向!我原以为人家要对一个点赋予内积的定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是默认以原点做为起点的吗?矢量和向量在我看过的书中没有解释过两者的差别,只不过在物理书中一般都是说 ...

没错,就是默认原点为起点。

本质上,矢量和向量没什么差别。

网友F:
向量与点的关糸,与电压与电位的关糸一样,点代表一个基点,电位也一样,以地为基准。说白了,一个座标糸的表示法。以上这是我的粗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向量与点的关糸,与电压与电位的关糸一样,点代表一个基点,电位也一样,以地为基准。说白了,一个座标糸的 ...

电压不是向量。一定要“类比”,也应该用“向量差”类比,譬如物理空间中的“位移”。

网友G:
严重怀疑这是个钓鱼贴     就是钓你们两位大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严重怀疑这是个钓鱼贴     就是钓你们两位大师的

此类话题在二姨家出现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严重怀疑这是个钓鱼贴     就是钓你们两位大师的

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居然能钓到那么多的鱼(例如位置就是位失,点就是线,矢量不是函数,辐射条件等),真的是事先预测不到的,哪怕你再小看一个人!

网友H:
点和矢量。
      他们的不同在于。
           (1).点没有方向,尽管表示他的坐标是一组有序数字,这组数不是矢量。
                    尽管你可以用坐标计算出一个角度,其实这个角度只是位矢的方向。
                    位矢只是点的一种表示方法,如同坐标。
                          位矢的方向并不是点的方向,他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坐标系内
                    同一个点的位矢有不同方向。
                          矢量的方向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坐标系中他的表达(矢量分量)
                   不同,但是他们只能是一个唯一的绝对的方向的表示方法。

                          n维空间的矢量都有方向,但是只有3维空间的方向才是你可以理解的。

             (2).  矢量可以平移,平移后还是同一个矢量,可以画等号。点不可以,平移后是不同的点。

网友B:
有人非要区分点和矢量,弄的大师难堪!

我再补一枪,大师更难堪!
10楼我刚说过矢量电压这个概念,16楼就否认!
这个失误,同样是由于不懂矢量这个概念造成的!

建议以后不要用所谓的/具有大小和方向的量就叫矢量/这个定义了!这个定义太狭隘了!

网友H:
单说电压,他是100%标量。电压是两点的电势差值,电势在物理学中是标量,他的差值只能是标量。  交流电压瞬时值u也是标量,交流电的向量电压U是由电压幅值和电压变化的相位构成的向量,他有方向,以电压幅为纵轴以相位为横轴建立一个很特别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他有方向,他就是这个空间的矢量。场强是矢量,交流电压U是矢量,但是他们不是一个世界。

网友H:
不好意思,说错一点,算了不改了。能看出来,也不是等闲之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说错一点,算了不改了。能看出来,也不是等闲之辈。

是不是这个地方错了“以电压幅为纵轴以相位为横轴建立一个很特别的空间”
没有看过这个说法。

个人觉得在电路中引入向量的概念只是一种数学方法。电压本质上不是向量。

网友H:
不是。不改做技术分析问题不大。

网友H:
算了,我要专心做事了,走了。

网友B:
仔细看了好几遍,经过确认,本人从未提到什么三相电路,所以大师最新的反面教材帖子不是说我的!

但是他又引用我的言论,可见这个泼皮无赖又在构陷我!

网友B:
经过验证,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百度圣手”大师是在百度里搜索关键字/电压矢量/,才得到那个反面教材帖子的,百度搜的第一条是知乎上有人问电压是标量还是矢量,回答内容涉及PWM!百度显示的第四条内容是百度百科词条:空间电压矢量!

今天我们建的微信群里有人建议把H大师也拉进去,当时群里气氛很和谐,我没好意思说出口的是:那家伙除了会百度,还会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这个地方错了“以电压幅为纵轴以相位为横轴建立一个很特别的空间”
没有看过这个说法。

电压当然不是向量,就算是交流电的相量表示也不是向量。

看看这个帖中的附加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238741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