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chipon KF8F2716 滑轮滑条触摸库介绍

楼主(2017-10-30):
为了便于用户产品开发,我们可以提供滑轮滑条触摸库以及调试软件,只需要根据参考资料进行调试后,简单的参数设置,即可完成。
1. 触摸库可以支持 N 个滑条(滑轮)组+M 个普通按键的组合触摸模式
2. 触摸库目前可扩展提供最多 8 个滑条(滑轮)组(软件扩展上限)
3. 区分滑轮与滑条概念:滑轮头尾相接,滑条则头尾分离,滑条算法中需要涉及到当前通道与左右两个相邻通道的采样值来判定相对按下位置,而显然滑条头尾分离后,头尾两个按键不能找到与之相邻的左边或右边通道,所以在按下头部通道(默认左边第一通道为头部)时,算法只能识别到靠近右边通道的距离信息,而无法判断靠近左边通道的距离信息。因此头部通道只能识别一半的信息,以此类推尾部通道也只能识别一半。于是滑条通道数=实际通道数-1。而滑轮通道数=实际通道数。
4. 每个滑条(滑轮)组至少需要 4(3)个通道,并且建议单个通道承担分辨率<32 级。(以 QFP-32为例,共有 22 触摸通道,硬件最多支持 5(7)个滑条(滑轮)组) 。每个滑条(滑轮)组内可自由分配通道个数以及通道编号。
5. 触摸库为滑条组提供 1 组当前按下分辨率值,1 组划过分辨率累加值(有符号数区分正负) ,1 个按下标志位。具体参数参照《滑轮滑条设计调试开发指南》。
6. 目前滑条触摸库占用 2.8kflash,以及 325RAM 资源。
7. 滑条盖板可以是 3mm 亚克力或者 5mm 玻璃,具体情况因材质而异。
8. 画 pcb 需要注意尽量增长增多 pad 的三角形锯齿,使得手指滑动过程中,触摸到的焊盘面积逐渐增大,可以使输出值更加均匀。相邻 pad 要尽量靠近。具体参照《Chipon 电容触摸设计指南》进行PCB 硬件开发。

网友A:
这个对PCB的要求高啊

网友B:
对PCB板的设计有要求吗

网友C(2018-06-21):
滑轮滑条是什么呢

网友D:
一直在看这个,但没有试过,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