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chipon KF8F2716 滑轮滑条触摸相关问答

楼主(2017-10-30):
1 KF8F2716 能否作为触摸芯片与主控通信?
答:可以,通信协议可选择 I2C、SPI、USART。

楼主:
2 KF8F2716 滑轮滑条能否防水?
答:不能,滑条算法中手指带来的电容变化会使多个相邻通道变化率同时改变,这和水滴在 pad上造成的影响相似。

楼主:
3 KF8F2716 滑轮滑条能否过 EMC 测试?
答:可以,目前 DEMO 板可以经过 4KVEFT 测试无误触发无复位。只要按照我们提供的《Chipon电容触摸设计指南》设计 PCB,可以通过干扰测试。

楼主:
4 为什么滑条单个 pad 承担分辨率<32 级?
答:这个属于一个经验值,理论上说 4 个按键能够识别的分辨率是无穷大,但是数值计算后得到的点数是有限的。比如说让 4 个按键分辨 256 级分辨率,处理后计算输出为不连续的分辨率如:{11、14、15、18、20……},实际应用中不能保证一次滑动过程中输出能覆盖所有等级。相比无谓的提高上限值, 设定较小的上限以确保能够覆盖所有的等级比较实用。 按键的变化率特性越好,按键所能承担的分辨率越高,其原因是变化率越大,滑动过程中所带来的数值个数越多,从而经过变形后所得到的结果值越多,而结果值的数量决定了分辨率等级。一般触摸库建议 4 个通道识别分辨率<128 级。

楼主:
5 为什么滑条的 pad 形如锯齿状?
答:滑条算法需要参照相邻 pad 的按下情况,以确定手指在滑条上的位置,将 pad 做成锯齿状有助于手指在触碰按键时触摸面积逐渐增大或减小,这样有利于滑条库输出分辨率等级更均匀。增加锯齿个数则是将一个传感器分为几个传感器,也是有利于输出均匀性的设计。

楼主:
6 KF8F2716 滑条库是否开放?
答:滑条库我们是面向所有用户开放的,需要将最新的 KF8_Touch_Fun.lib 文件拷贝到C:\ChipONCC\bin 目录以下,并可使用我们提供的 DEMO 程序进行产品代码的开发。

楼主:
7 使用 KF8F2716 滑条库如何设计软件?
答:将 KF8TS_Slide_Touch_Demo_2716_Vx.0 项目文件导入到工作空间中,参照《滑轮滑条设计调试开发指南》进行参数配置即可完成触摸功能工作。

网友A:
看的我心里痒痒的,想做一个触摸板试试

网友B(2019-08-14):
Chipon电容触摸设计指南
滑轮滑条设计调试开发指南

这两份资料在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C(2021-03-18):
1.低延时
2.ABC
3.A 电池
4.纳米传感器技术
5.ABC

网友D:
触摸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灵敏度和抗干扰

网友E:
看了第二条,其实触摸防水很正常了,如果改善一下 就好了

网友F:
其实现在触摸芯片已经很多了,基本上都是I2C输出的 省事儿还稳定

网友G:
这个调节灵敏度 通过什么方式呀?可以硬件调节么?

网友H:
电路设计有参考么?

网友I(2021-04-22):
支持多种接口,真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