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在什么情况下串口调试助手和mcu通讯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7-10-30):
在什么情况下串口调试助手和mcu通讯收不到数据(内有串口通讯程序),但就是收不到数据,mcu能检测到有数据输入,但串口调试助手一直没有数据,跪求原因

网友A:
串口发送程序没问题就看看TX与串口间的连线是不是好的喽

网友B:
除了连接问题, 波特率设置问题,
如果是 USB 串口, 这个串口设备也会有问题, 不妨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