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PEAK L+和SPEAK R+接在一起会怎么样

楼主(2017-10-30):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音源左右声道有相位差,会有互相抵消或削幅的效果。立体声信号往往会有这个问题,但单声道信号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如果两个声道都是BTL的话问题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C:
看图上,不是BTL

楼主:
不能结贴

网友D:
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