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中断定时方法 请教

楼主(2017-10-30):
传统的软件延时具有阻断性,不能在延时时候做其他工作,同时不能使用中断,否则要影响延时。
对于AVR  这几天我想了个办法用中断延时,有几个疑问程序的红字部分 其他的操作是在中断好呢?还是在延时的时候好呢?
另外这其他的操作都应该在1MS完成,如何写在延时的时候(不是中断程序),怎么保证写的过程中不会有定时器中断响应呢?
各位专家对于AVR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写延时程序,请都告诉我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F_ms=0;//定义毫秒中断标志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32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mSec
// actual value:  1.000mSec (0.0%)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06; //setup
OCR2  = 0xFA;
TCCR2 = 0x03; //start
}
// 中断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5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
TCNT2 = 0x06; //reload counter value
F_ms++;//标志加1
//其他的操作
}
//硬件初始化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timer2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4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主函数 测试流水灯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DDRB=0XFF;//
  while(1)
    {
          TCCR2 = 0x00; //stop定时器停止
          PORTB=0;
          F_ms=0;//时间标记先清零
          TCCR2 = 0x03; //start定时器打开
         while(F_ms<5)
          {//其他的操作
          NOP();//空指令
          }
          TCCR2 = 0x00; //stop
        PORTB=0XFF;
          F_ms=0;//时间标记先清零
          TCCR2 = 0x03; //start
          while(F_ms<5)
          {//其他的操作
          NOP();//空指令
          }
        }

}

网友A:
其它的操作建议放在主程序里

主程序只判断定时是否到,其余时间可以执行其它操作

如:

while(1) //主程序循环
{
    if(定时时间到?)
    {
        清除定时标志,执行定时操作
    }
    其它操作....
}

这个if怕是不行啊,时间没到的话就执行后面的程序? 实际要求是程序停在这里等顺便执行其他操作,但不能往后面走

网友B:
对响应时间要求苛刻的直接在中断处理,当然前提是不能是个需要很长时间执行的代码。
对时间要求不苛刻在主循环处理,允许的误差可以大一点。
在主循环处理有弊端,不会像是在中断里面处理那么及时,具体情况要取决于中断的时间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操作建议放在主程序里

主程序只判断定时是否到,其余时间可以执行其它操作

以前会这样子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会这样子写程序,

现在呢

网友C:
小程序我一般while循环做完,现在在学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