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的疑问

楼主(2017-10-30):
如电路图所示:1、为什么NMOS不导通呢?
2、为什么在NMOS不导通的时候,电压变1还有3.01V的电压呢?(去掉G极供电,电压表1照样有3.01的电压),表示不理解。希望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1、信号发生器输出幅度太小。
2、MOS管存在漏电流。

网友B:
你给的栅极电压不够导通。
泄漏电流被你检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给的栅极电压不够导通。
泄漏电流被你检测到了。

泄漏电流21.403uA*(R1+DS间的未导通阻抗Rds)=3.015V,是这样吗?

网友C:
电路有问题!电阻要放在D和电源之间。如原理图,G级为高的时候,MOS应该导通,那么24V全部加在电阻上,VGS=3.3V-24V=-21V左右,电路瞬间又关断。是无法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泄漏电流21.403uA*(R1+DS间的未导通阻抗Rds)=3.015V,是这样吗?

不是。泄漏电流在R1上的压降为21.403uA*R1,再加上泄漏电流在LED1上的压降,才是3.015V。

网友D:
电路错误
看清楚,导通电压VGS,VGS!!!
G极和S极的的电压才是导通电压,你这电路在导通瞬间S极就被拉到24V了,G极你才给多少V电平,怎么去导通?
S极直接接GND,耗电器件放在S极的上面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错误
看清楚,导通电压VGS,VGS!!!
G极和S极的的电压才是导通电压,你这电路在导通瞬间S极就被拉到2 ...

明白了,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泄漏电流在R1上的压降为21.403uA*R1,再加上泄漏电流在LED1上的压降,才是3.015V。 ...

明白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有问题!电阻要放在D和电源之间。如原理图,G级为高的时候,MOS应该导通,那么24V全部加在电阻上,VGS= ...

ok,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E:
这个电路的VGS是永远达不到导通电压VGSon的。
而且这个管子的导通电压应该也不止3.3V。

网友F:
1.65V这个电路就能导通?不可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路错误
看清楚,导通电压VGS,VGS!!!
G极和S极的的电压才是导通电压,你这电路在导通瞬间S极就被拉到2 ...

分析的对,负载串在D级和24V之间

网友H:
楼主换一个类型相反的MOS管就应导通了

网友I:
请问一下用的哪个仿真软件?学习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电路错误
看清楚,导通电压VGS,VGS!!!
G极和S极的的电压才是导通电压,你这电路在导通瞬间S极就被拉到2 ...

这个回答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用的哪个仿真软件?学习一下

Multisim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换一个类型相反的MOS管就应导通了

ok,换成pmos,G极最高电压只有3.3V,而S极电压为24V,不是一直导通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ok,换成pmos,G极最高电压只有3.3V,而S极电压为24V,不是一直导通吗??

楼主的问题不就是为什么导通么,至于以后怎么控制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