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有便宜点的取代器件吗

楼主(2017-10-30):
nrf24l01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有便宜点的取代器件吗,感觉一学STM32,就必须学习NRF24L01

网友A:
nRF24L01是由NORDIC生产的工作在2.4GHz~2.5GHz的ISM 频段的单片无线收发器芯片。

网友B:
无线鼠标 键盘 游戏机操纵杆,玩具等场合用的多点

网友C:
一般用在无线遥控玩具这里多点吧,无线鼠标用的都是2.4G的

网友D:
nrf24l01就是2.4G的芯片的,24就是2.4G的意思

网友E:
这么高的频段,有什么好处的,我就一般都是433M的无线传输的

网友F:
国产的SE8R01,很便宜的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只要是2.4G HZ的无线芯片,都可以用来取代nrf24l01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只要是2.4G HZ的无线芯片,都可以用来取代nrf24l01呢?

是的,只要频段一样就是可以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国产的SE8R01,很便宜的

LT8920 更便宜

网友J:
这些国产的芯片,引脚和程序都可以完全兼容的吗?

网友K:
一般来说,在外设电路上,会稍微有点改动,硬件配置也是需要改改的。

网友L:
2.4G的频段,意外着范围宽,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M:
引用 网友L:
2.4G的频段,意外着范围宽,容易受到干扰

由于2.4G频段没有使用授权限制,家用电器、手机、无线网络都集中在此频段,干扰问题难以避免。

网友N:
假如使用nrf24l01在一起的器件多了,会不会相互干扰呢?

网友O:
2.4G无线啊,这个模块已经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鼠标 键盘 游戏机操纵杆,玩具等场合用的多点

是的,用在近场通讯的场合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