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工作不正常的原因

楼主(2017-10-30):
有一块液晶屏的驱动板因为外壳尺寸的减小也就跟着减小部分尺寸,原理图不变,但减小尺寸后出现液晶屏显示不正常这一情况,如果用手轻轻按着板子上的FPC连接器的话就能正常工作。我目前怀疑板子在减小尺寸时,使得部分线距过近(板子规则上线距都是大于10il),但只需要轻轻按一下FPC连接器的塑料部分(类似于将线压紧一些)就能正常工作,这一现象让我觉得好像FPC连接器的接触不良可能性也不小。请问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事,这种情况什么原因最有可能?

网友A:
接触不良,注意形变和接插件质量。

网友B:
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C:
应该是没有焊接好那些接插件

网友D:
或许是虚焊,或者某处接触不良导致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将接插件重新焊过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