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实际运行的结果与自己设想不一致

楼主(2017-10-30):
最近在做利用UART远程升级,自己的应用程序放在FLASH的0x1800后,之前放的BOOTLOADER,利用LM_FLASHG program 中的uart把应用程序烧录进去后,发现实际运行的结果与自己设想不一致。不知道
从向量表从1800开始,应用程序连接脚本怎么弄啊?

网友A:
是没有运行啊,还是运行后出错了?

网友B:
给外部电容充电到0.25*Vcc
之后的代码再跟0.55V作比较

网友C:
我把这句话删了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D:
那句话的没啥作用的,因为在其下边的紧接着就重新定义了该寄存器的。

网友E:
难道是对AD模块的一个与初始化的,主要是针对寄存器CACTL1的。

网友F:
比较一下看看到位没有,结果不比较也到了

网友G:
USCIA和USCIB可以同时工作,且相互间没有资源的复用?

网友H:
为什么要分开USCIA和USCIB两个模块呢?

网友I:
这两个应用的对象不一样的,分开是情理之中的。

楼主:
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算了,先结贴吧,多谢大家啦

网友J:
这个地址的需要设计好的

网友K:
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就没有问题。

网友L:
仿真调试的时候是否一致

网友M:
使用的是自己编译的程序吗?

网友N:
可能采集到的数据有误。

网友O:
检查你的程序应该有写错的地方。

网友P:
这个跟下载方式没有关系吧。

网友Q:
程序运行结果跟你设想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R:
这个设计需要注意细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