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程序写完了,最后必须加上看门狗吗?

楼主(2017-10-30):
一套程序写完了,最后必须加上看门狗吗?或者说,看门狗是必须的吗?

网友A:
看你实际的情况了,一般情况下不是必须的

网友B:
加入你的应用是那种需要长期工作,并且复位对系统的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就需要看门狗,但是看门狗一定要小心,有的时候只是小错误导致喂狗晚了点,结果狗把系统复位了。

网友C:
一般来说,我们要如何喂狗呢,开中断还是主程序循环呢?

网友D:
看门狗防止程序跑飞的 如果程序正常运行 每过一段时间会执行喂狗程序,如果跑飞了 喂狗程序就不会执行,这样看门狗电路就会执行单片机复位 ! 简单点就可以这样理解! 有点类似于监控的功能!

网友E:
很多人可能要讲,我没养DOG,我的系统也很可靠,所以看门狗没有必要。
这是一种不需要反驳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讲,养狗安全系数肯定会高一些;

网友F:
看门狗 是防止单片机死机的特殊功能和手段,实质上是个计时器,设定了“喂狗”时间后,你要定时“喂狗”,超时“喂狗”被认为是单片出错,自动转入“喂狗失败”中断程序

网友G:
看门狗实际上是个定时器,和其他定时器一样,开启后,也有一个计数器随着系统的运行而自加,也会溢出,溢出的结果就是复位单片机。所以开启了看门狗后,为了保证看门狗不复位单片机,必须在看门狗溢出前将看门狗的计数器清0(清零计数器就叫做喂狗)。假如单片机因为某种原因跑飞了那就不会去及时去清看门狗计数器,从而复位单片机,单片机复位时会有一些寄存器指示单片机是哪种复位的

网友H:
最好都开,没有看门狗我都会加外部的,增强程序适应性。

网友I:
个人感觉MCU片内的看门狗不大好用,最好加入外部看门狗电路。

网友J:
反正我从来也不用看门狗程序。

网友K:
要讲系统的可靠性,首先要讲系统安全保证机制的可靠性,对于MCU系统来说,养DOG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网友L:
一个再忠实的狗,也只能是系统的一部分,在矿安产品中有一个说法叫:本安型,也就是本质安全性,当然,MCU系统是无法实现本安性的,所以需要看家的DOG,但系统的根本依然是要努力提高系统本身的安全性,一个再好的看门狗动作处理,也只能是尽量恢复现场,并且,系统也绝不能总是出现保护的行为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我们要如何喂狗呢,开中断还是主程序循环呢?

建议加上吧,比较安全,不过你要计算下整个代码执行的时间。

网友N:
最好是加上,为了安全性能,防止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