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免费的,类似emwin 这样的界面可以提供使用吗?

楼主(2017-10-30):
有免费的,类似emwin 这样的界面可以提供使用吗?

网友A:
不能,这个是ST专门定制的,只能用在ST的芯片上面

网友B:
这是一家德国公司出的界面,有免费的版本,但是功能好点的需要授权的。

网友C:
这样类似ucgui的界面应该还有很多的,每个大点的厂家都有

网友D:
ucgui是什么呢?没听过,但知道emwin,STM32上用的

网友E:
uC/Gui的核心代码并不是Micrium公司开发的,而是Segger公司为Micrium公司定制的图形软件库,当然也是基于Segger公司的emwin图形软件库开发的。

网友F:
准确的说,STM32上的应该叫STemWin,不叫emwin

网友G:
uC/GUI其实是emwin的一版精简版。

网友H:
uC/GUI和emwin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I:
Segger 除了向Micrium公司提供定制的uC/GUI版本,还向其他的IC厂家提供定制服务,比如向ST 公司出售了emWin 的版权,从而 ST 公司也得到了定制版的emWin,然后改了名字叫 STemWin。当用户在 STM32 芯片上使用 emWin 软件库时,是不需要向 emWin 或 ST 公司付费的。还有NXP公司也使用了emWin的图形库,大家使用NXP芯片的时候同样也不需要支付费用。

网友J:
uC/GUI 和 STemWin 都是 Segger 公司的 emWin 产品,而且它们的版本编号是统一的,如 uC/GUI 目前最新版本命名为uC-GUI V5.24, STemWin 最新版本命名为STemWin Library V5.24,emWin 最新版本则为 emWin V5.24,所以,要比较这三个软件库功能上的区别,只需要看它们的版本号就可以了。

网友K:
在使用特定的平台,我们也需要选择定制的emWin,在 STemWin 里有一个检测机制确定代码所运行的平台,若是 STM32 芯片,则运行正常,若非 STM32 芯片,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同样,NXP也是一样的机制。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在使用特定的平台,我们也需要选择定制的emWin,在 STemWin 里有一个检测机制确定代码所运行的平台,若是 S ...

我们是否可以检测的屏蔽掉这个机制,从而实现通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类似ucgui的界面应该还有很多的,每个大点的厂家都有

确实,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gui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