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玩过语音识别芯片呢?谁家的做的好点?

楼主(2017-10-30):
有谁玩过语音识别芯片呢?谁家的做的好点?

网友A:
语音识别的话,科大讯飞做的比较好吧。

网友B:
只要有声音采集模块就好了,语音识别,应该是算法的功夫多点。

网友C:
语音识别芯片也叫语音识别IC,与传统的语音芯片相比,语音识别芯片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语音识别,它能让机器听懂人类的语音,并且可以根据命令执行各种动作,如眨眼睛、动嘴巴(智能娃娃)。除此之外,语音识别芯片还具有高品质、高压缩率录音放音功能,可实现人机对话。

网友D:
语音识别用到的技术应该很多,是一门学科,涉及各个方面,不是一个芯片可以搞定的

网友E:
语音识别芯片所涉及的技术包括:信号处理、模式识别、概率论和信息论、发声机理和听觉机理、人工智能等等。

网友F:
语音识别芯片可以分为特定人语音识别芯片和非特定人语音识别芯片,楼主问的是哪种呢?

网友G:
意思是可以识别人的声音,或者其他东西的声音,对吗?每个声音以不同的数据进行存储

网友H:
特定人语音识别芯片是针对指定人的语音识别,其他人的话不识别,须先把使用者的语音参考样本存入当成比对的资料库,即特定人语音识别在使用前必须要进行语音训练,一般按照机器提示训练2遍语音词条即可使用。

网友I:
了解一下广州唯创的WT588D语音模块吧,很方便的,买个下载器,配合一下上位机软件,就可以很方便的自己更改语音内容了,而且控制模式多样,也很好选择,支持PWM和DAC输出

网友J:
非特定人语音识别是不用针对指定的人的识别技术,不分年龄、性别,只要说相同语言就可以,应用模式是在产品定型前按照确定的十几个语音交互词条,采集200人左右的声音样本,经过PC算法处理得到交互词条的语音模型和特征数据库,然后烧录到芯片上。应用这种芯片的机器(智能娃娃、电子宠物、儿童电脑)就具有交互功能了。
非特定人语音识别应用有的是基于音素的算法,这种模式下不需要采集很多人的声音样本就可以做交互识别,但是缺点是识别率不高,识别性能不稳定。
按照说话方式的连续性,语音识别芯片又可分为非连续语音识别和连续语音识别。

网友K:
给你一个语音识别的参考看看
对于嵌入式系统而言,语音识别硬件组成要考虑很多其它因素,首先由于成本的限制,一般使用定点DSP,这意味着算法的复杂度受到限制;其次,对产品化有各种严格的限制,这就需要一个高度集成的硬件DSP,因此最理想的硬件组成是系统级的芯片。
一般采用的是一个16位结构的微控制器,将MCU、A/D、D/A、RAM、ROM集成在一块芯片上,具有很高的集成度。同时具有较高运算速度的16×16位的乘法语音和内积运算指令,CPU最高可达时钟49MHz,因此在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方面既非常便利又比专用的DSP芯片便宜得多。并具有12位ADC,和14位DAC保证音频精度,配置带自动增益控制(AGC)的麦克风输入方式,为语音处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既具有体积小、集成度高、可靠性好的特点,又具有较强的中断处理能力、高性能的价格比和功能强、效率高的指令系统及低功耗、低电压的特点,所以非常适合用于嵌入式语音识别系统。
以SR160X为核心的嵌入式语音识别系统硬件的电路系统,主要包括麦克风输入电路、ADC、DAC、功放输出电路、键盘电路和各种通信电路等,语音保存到SPI Flash存储器中。

网友L:
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更厉害,可以拆下小米的音响,百度也免费提供开发吧。

网友M:
某宝上的模块不知道如何,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