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运放分析

楼主(2017-10-30):
请问下vo1和vo2表示的是哪里啊?
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
请大神指教!!!!!!!!!!!!!!!!!!!!!!!!!

楼主:
已经推出来了,就是虚短和虚短,昨天没想明白,今天想明白了

网友A:
图上未标Vo1,Vo2.但可以如下分析:
对于运放输入IN-节点:
V- = Vo * R /(R + R) = Vo / 2; 所以 Vo = 2V-.
对于运放输入IN+节点:
(Vref - V+)/R = (V+ - Vo')/R;所以 Vo' = 2V+ - Vref.
考虑到运放V- = V+, 有:
Vo - Vo' = Vref.

网友B:
楼上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C:
虚短虚断, 正输入端电压=负输入端电压,可推算出
1、v+=v-;
2、 v+=(Vo'-Vref)/2;    v-=Vo/2;
3、 Vo - Vo' = Vref
4、i=Vref/R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图上未标Vo1,Vo2.但可以如下分析:
对于运放输入IN-节点:
V- = Vo * R /(R + R) = Vo / 2; 所以 Vo = 2V-. ...

学习了

网友E:
这是一个典型的howland电流源电路啊

网友F(2017-12-01):
典型的howland电流源

网友G:
我仿真了下 按上面说的, 采样电阻越小越好  可是 100欧姆的时候 ,输出电流就会不准,相反,R 为100k,Rs 为1k。就会准,说明这个采样电阻阻值太小也不行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