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捕获事件的输入源CCIS1~0选择GND和VC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31):
MSP430里定时器A CCTLx寄存器里定义捕获事件的输入源CCIS1~0选择GND 或VCC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如何理解了?

网友A:
选择GND是给个下降沿触发,选择VCC是给个上升沿触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择GND是给个下降沿触发,选择VCC是给个上升沿触发的。

学习了,原来VCC和GND是这个意思。

网友C:
CCIS1~0应该是选择外部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