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写入寿命有多久?

楼主(2017-10-31):
一个SD卡可以写入多少次?网上说有说全盘写入500次,有说10万次,我们手机里的SD卡用了好几年都没问题.那么多会就坏掉了呢

网友A:
应该写入没那么频繁的吧,不然早就坏了。

网友B:
如果真按你那么算的话,一年有60×60×24×366=31622400(秒),3000多万次没了,早就挂掉了。

网友C:
卡的耐用性其实是取决于两点:1、运行温度。2、数据模型。当然和次数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D:
一般的SD卡可以有10万次的擦写寿命。

网友E:
写入频繁肯定会坏掉,但是读取的话是没有事情的,写入的一般不在sd卡中,在ram中的。

网友F:
10万次左右,不过我们的SD卡还是很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