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ke0x和nv32F100的区别

楼主(2017-10-31):
1.烧写flash算法不一致,需要重新拷贝navota的烧写算法

楼主:
2.SIM_BUSDIV 地址不一致,NV32F100多一个SIM_UUIDM,为96位uuid,ke02为64位uuid,这就导致SIM_BUSDIV 的地址往下挪一位
NV32F100.h

楼主:
3.KE02 FLL 的倍频系数为1024 ,NV32F100 的倍频系数为1280,所以频率的计算公式需要修改,计算 BUS_CLK_HZ时需要乘以1.25。

楼主:
4.深度休眠时,要达到最低功耗需要对SIM_SOPT的FLASHDP (flash也进入deepsleep)置位,deepsleep 时功耗为3-5ua

网友A:
nv32F100是仿造ke0的吗?

网友B:
可以PIN To PI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