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看不懂这个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7-10-31):
各位大牛,小弟摊上事了,这个电源电路实在看不懂了,这个是flyback控制器当buck控制器用吗,该怎么分析呢?第一张图能看明白,主要是第二张图的右半边,多谢大神来指点。。。。。

楼主:
需要各位大神的帮助

楼主:
大牛大神请眷顾我

网友A:
依旧是buck拓扑。

网友B:
典型的AC-DC非隔离应用

网友C:
就是buck电路,首先你要看ap8022的规格书,看看每个管脚是干嘛的,看懂芯片再看电路你就懂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AC-DC非隔离应用

老哥,反馈回路怎么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反馈回路怎么分析?

D9

网友E:
一切从芯开始

网友F:
就是BUCK电路,VIPER12A、VIPER22A、LNK304、LNK306等等,都可以如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