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8420设置放大倍数为200,在输入为0时输出为50mV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10-31):
运放输入端加入250K限流电阻后,模拟的结果为0了,但是在实际的PCB中没有太大效果

网友A:
AD8420在电源电源为正负5V的时候,输入失调电压为最大值为150uV

150uV*200=30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420在电源电源为正负5V的时候,输入失调电压为最大值为150uV

150uV*200=30mV

奥,这个没有考虑到...我再看看,还有其它的原因吗??我的实测电路输出在50mV以上

网友B:
输入零下如果要求输出更接近理论计算值,就只能选择Vos更小的运放,并且双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奥,这个没有考虑到...我再看看,还有其它的原因吗??我的实测电路输出在50mV以上 ...

你可以改变放大倍数试试,看在输入为零的情况不变时候,输出电压是不是线性改变。
个人觉得主要是输入失调电压导致的。

网友C:
单极放大倍数不要超过100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仿真中可以确定与失调电压有关,仿真中的输出误差也确实是失调电压导致的。另外,在实际pcb中按照2楼的图纸接**常。但是且到下面图纸的接法同样输入为0,输出居然在0.5V(500mV)而仿真没有问题

网友D:
AD8420的PSRR有考虑吗?我记得这个芯片的PSRR换算成输入失调电压也是uV级别吧

网友E:
建议楼主前面加一级自带可调偏置电阻的仪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8420的PSRR有考虑吗?我记得这个芯片的PSRR换算成输入失调电压也是uV级别吧

你的意思是与电源有关吗??我更好了不同的电源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楼主前面加一级自带可调偏置电阻的仪表运放

不明白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