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通用定时器的时钟的倍频问题

楼主(2017-10-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系统自动设置的,无法自己修改的。

网友B:
APB的时钟不就是总线时钟吧,这个还可以乘以2吗?不可以的吧,分频二分之一还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B的时钟不就是总线时钟吧,这个还可以乘以2吗?不可以的吧,分频二分之一还差不多 ...

定时器的时钟,应该就是主频的一半,这个是系统自动设置的,无法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