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采样电路

楼主(2017-10-31):
dsp采样电路中的偏置电压和互感器的变比在计算电压电流有效值时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这问题问得有点没头没脑.
偏置电压是怎么来的, 如果为了信号处理而加上的, 那么计算的时候要去掉, 会影响有效值的计算结果.
互感器的变比自然按照增益因素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