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完整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31):
信号完整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信号完整性是指信号在信号线上的质量。

网友B:
信号具有良好的信号完整性是指当在需要的时候具有所必需达到的电压电平数值

网友C:
就是没有畸变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这个在低速情况下,应用不太多吧

网友F:
高速电路中很重要

网友G:
信号完整性在PCB设计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