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请高手指教一个电路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7-10-31):
设计一个高压升压电路,输入:220vac或几十vdc都可以,输出是几kv的方波高压,能不能指教一个大体的框架,比如应该选什么架构?怎么搭建?一个大体的框架

最好是输出频率可调 幅值也可调
谢了!!!!!!!!!!!!!!!!!!!!!!!!!!!!!

网友A:
楼主要求太不准确。输出电流范围?输出频率范围?输出波形(上升、下降沿时间;双极性或单极性)? 输出电压1kV与9kv那差别可大了,电路设计方案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求太不准确。输出电流范围?输出频率范围?输出波形(上升、下降沿时间;双极性或单极性)? 输出电 ...

输出电流没有太大的要求,容易做到多大就那么大就可以了,输出波形双极性或单极性,最好两种方式都介绍一下子,输出电压是可调的,范围最好做到1-9kv,或者大神有没有成熟的应用方案????满足一点也行,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流没有太大的要求,容易做到多大就那么大就可以了,输出波形双极性或单极性,最好两种方式都介绍一 ...

顶一下!!!!希望大神指点个方向!!!!!!!!!!!!!!!!!!!!!!!!!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希望大神指点个方向!!!!!!!!!!!!!!!!!!!!!!!!! ...

再顶一下,希望指明个大概的方向!!!!!!!!!!!!!!!!!!

网友B:
DC-DC 方案

楼主:
你好,请问能不能讲解的详细一些?太深奥的理解不了

网友B:
这是一个开关电源的方案,网上有很多,只是常用的是降压,你需要的是升压。

网友C(2018-09-02):
电警棍里面就是这样的电路吧?买一把,拆开看看。